商城
问一个不知道是不是幼稚的问题 复位灯亮的原理

楼主(2007-10-04):
复位灯长亮 说明没复位 有人解释 复位是低电压有效 高电压无效 正常运行的电脑复位电压是高电压 所以复位灯灭 如果是底电压 复位灯应该常亮 但我测量复位灯常亮时候复位电压是高电压 推断结论 检测卡复位灯不是简单的根据复位电压而亮的 复位灯亮不是说复位电压高 对不对
复位灯常亮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8225
看第2个图去,看懂了就知道为什么不能常亮!

网友:
检测卡复位灯正常闪亮是说明复位电路基本上是OK的!

网友:
主板空载的时候复位灯是常亮的

网友:
谢谢 还是不太理解 我主要是想不通检测卡的复位灯亮和不亮是啥道理
复位灯亮和不亮不是根据复位电压变化而变化 我理解的对不对 真的很感谢你们 有一点不理解的话维修就麻烦

网友:
看reset那条线,复位在冷启动时和手动复位的都是只在短时间内给出低电位,然后有恢复高电位。表现在复位指示灯上就是闪亮一下。这就是正常的复位。常亮和不亮都是复位不正常或没有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诊断卡上的复位灯不是靠复位的高电压来驱动的,这点你要明确。
它反映的是一个时序。

网友:
谢谢大家了 终于理解了
谢谢大家了 终于理解了谢谢大家了 终于理解了 诊断卡上的复位灯不是靠复位的高电压来驱动的它反映的是一个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