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路中Q1、Q2三级管虚焊及CPU参考电压?

楼主(2007-10-04):
  有一艾威主板,有时开机自动加电,有时能正常通过PWR SW加电!
通过走线路,发现Q1、Q2两个三极管在COM跳线针附近。用走压一下,
就能正常的通过PWR SW加电,估计是虚焊,问题一:开机电路中三极
虚焊是否能导致开机自动加电?
  不是此主板,加电后CPU无参考电压,,,有时又有CPU的参考电压,
问题二:CPU参考电压是如何得来的?(通过什么电路得来的)

网友:
正常情况下应该有1.2V的CPU参考电压,这个1.2V的参考电压是通过什么电路加
到CPU上的。。。。。

网友:
说实话,看的不是很明白!~~~
呵呵

网友:
再补充一下,问题二的基准电压是我用478假负载测得的,假负载上标准为“基
准信号”。。。。这个“基准信号”跟“基标电压”是不是一会事?

网友:
IWILL主板?478?

服务器的板哦~

是不是双CPU的?

网友:
有一艾威主板,有时开机自动加电,有时能正常通过PWR SW加电!
通过走线路,发现Q1、Q2两个三极管在COM跳线针附近。用手压一下,
就能正常的通过PWR SW加电,估计是虚焊,问题一:开机电路中三极
虚焊是否能导致开机自动加电?
  还是此主板,加电后CPU无基准信号,,,有时又有CPU基准信号,
问题二:CPU的基准信号是如何得来的?(通过什么电路得来的)。
  问题三:假负载上的“基准信号”是不是就是CPU的参考电压VREF?

回上面老大的话,不是双CPU主板,是单位479板子。。。

网友:
又错了,是478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