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A-8I848ML主板故障排除

楼主(2007-10-04):
朋友的一台机闻到一阵焦味后,就开不了机了.我过去折开看到这个元件已烧的面目全非(红圈标识)
周边的元件也有黑,但背面只有一点烧焦的痕迹.如果只换那个焦的元件,会不会有影响?去哪购买这
CPU供电线圈?这主板是GA-8I848ML.

网友:
板没用拉  烧的都不怎么样!!

网友:
这样的板也还要啊,就算修好了也会不稳定的

网友:
不用修了,我猜测像你这种故障,北桥一般已经烧了

网友:
真恐怖,烧得那个样子,看来只能当废板拆拆零件了。

网友:
第一次见烧电感的。
你的基板已经炭化了,没有维修的必要!

网友:
GA这种板子,烧成这样,北桥基本就挂了

网友:
不一定.曾修过一片.也是烧糊了.

  我了解这种故障主要是输出极的电容有漏电.等现像,造成流过线圈的电流过大.
   你首先打一下二极值看有没有明显的短路.排除短路后.
    你就把有问题的电容换掉.把线圈和磁环都换了.

网友:
楼主想问的是这个电感是多大的
可惜我不知道

网友:
还要检查 电(线)路是否 还 有 短路 及开路!

且 该板 修好后;稳定性 不好!

网友:
还是先打一下CPU供电场效应管阻值

网友:
就用废板拆个同作用的电感就可以,烧得那个样,不大可能修好了.

网友:
先是死马当成活马医,不行再报废就是!

网友:
LZ直接换板吧!~~~

网友:
一般北桥都挂拉,没的修试拉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烧成这样的GA主板。与楼主的情况基本一样。没有弄好应该是北桥挂了。
我修的那个是联想的品牌机。GA主板。联想功能比较多的那款。后来在售后弄了一块主板花了700.

网友:
连这么大的电感都烧了,那别的就》》》》》。

网友:
信号\电源线可能都烧断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烧成这样的GA主板(GA-8ISMT)。与楼主的情况一样。没有弄好是北桥挂了( 我测了)。我修的是联想的品牌机的。

网友:
板子不敢说,
线圈烧黑经常看到,好像都没关系,不用换,找别的故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