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3显示器疑难问题

楼主(2007-10-04):
原来是BDRV输出的两个管 C945 A733坏  行场块也坏了 换后正常 运行几个小时没问题 但一扣盖就有不行了 怀疑哪联电了 没查出来  后来不扣盖也不亮了 开始保护 一加点二次管发热 BDRV波形不正常 查完配件都不坏 就是查不出啥原因造成BDRV波形占空比不对 还有好多杂波  配件都量完了 不知道啥原因 有朋友帮分析以下

网友:
B驱动波行不对,可以去查查行块的BOP和BIN控制脚的电路是不是有异常~!!~

网友:
都查过了 没问题

都查过了 没问题 和电路图上的一样

网友:
我看看 行管也是5411 是我换的

我换的5411 但5411应该没问题 因为原来不扣盖可以用很长时间 说明可以代换的 还是谢谢大家回答

网友:
有的时候不需要看图纸啊,图纸有的时候是会引起自己的误判的啊

网友:
我建议你好好的 把行部分的电路好好的理一遍

网友:
行同步失锁电路也会引起次现象哦!!!!!!!

网友:
谢谢大家修好了

二次管S极到行场块的ISEN电阻变小  行管B虚焊 嘿嘿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