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嗒嗒响

楼主(2007-10-04):
一块迈拓160串口硬盘在用GHOST装系统到达10%左右嗒地响一下,进度条停止走,过去10秒后又开始动起来
又到了20%时后响了一下,等一会儿又走,以为硬盘出问题了,到论坛里看了一下好像是分区表破坏引起的,于是重新分区,无效啊,
怀疑电源,换之,竟好了,过了一天,那人又说出了问题, 于是开机检测,硬盘在CMOS下显示正常,但到装系统时,检查硬盘时,检了好久,硬盘灯常亮,但就是跳不过去。于是把硬盘拆出来看看,
发现硬盘数据线接口很松,换了条线,问题随即解决。(原本还以为硬盘电路板不正常)。

网友:
还好了 我硬盘都挂了

网友:
可能盘片坏拉!!!!!

网友:
是不是硬盘工作中自动段电然后又启动? 如果是这样的话 应该是 给主电机供点或是里面磁头定位的问题不好弄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