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显示器维修一例

楼主(2007-10-04):
今天修了一台HKC显示器,个人感觉其故障点比较特殊.所以发上来让大家看看.

显示器到我手上时,客户已经走了.所以不知具体是什么故障,通电,有高压.屏幕出现无信号提示框.插上信号线.亮度很暗,但隐隐约约能看见
图像.有菜单,但也很暗.初步确定亮度电路故障,打开显示器后测量G1 -40V  G2 250 其本正常.然后将G2电容处理后调了点G2电压,亮度图像一切正常后,放到旁边试机,不想20分钟后,显示器自动熄了.这会连电源指示灯都不亮了.还以为是电源线松了.重插后也无效果.指示灯还是不亮.将电源线拨掉10分钟后,再通电试机,这次又能正常点亮了.20分钟后,又自动熄灭,这时测试电源输出各组工作电压正常,CPU工作电压正常,总线电压正常,
触发开关上面也有5V供电,按开关电压也有变化,但就是不能开机.仔细分析了下,引起这种故障的有两个原因,1:按键漏电引起自动关机.2:元件
发热量过高引起保护. 首先更换按键,全部更换后故障依旧. 然后用表监测行电流,一直保持在700MA左右,电路也无明显的发热量过大的元件.看来以上两个假设故障原因可以排除.至此.维修已陷入僵局.看来常规手法无法解决问题.只能用些歪招了.这种用HKC小板显示器的存储器有窍门,就是断开总线的两脚显示器能正常起振,并能点亮屏幕.当然了,有些显示器会保护,但都能瞬间正常工作.以往我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判断该款显示器行场不起振.和视放电路不工作是不是由存储器引起的. 今天这台显示器初始故障亮度暗,和保护后微处理器都无法正常工作.故障点都能和存储器搭上关系.当这台显示器再次保护的时候.断开存储器的总线两脚.开机.高压应声而起,显示器再次点亮.,用全新的存储器重新写入该显示器的数据后再也没有出现自动保护.并且亮度也上升了不少,没办法,只有把G2电压减了点.至此,该显示器修复.

网友:
不错啊,分析的好,支持

网友:
谢谢你给大家分析和分享你的经验.
很好的实例,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