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1117的好坏

楼主(2007-10-04):
1117好坏该怎么判断啊。谢了!

网友:
1117三个脚,只有S极到D极有700左右的阻值.

网友:
S,D,G极的脚位定义跟MOS管一样的吗?

网友:
最好能发图片上来,让偶见识一下,都不认识~~~

网友(2007-11-21):
是啊,高手给个方法,也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
有图就完美了,到现在都没弄明白怎么区分那几个脚

网友(2007-12-26):
楼主,坛子里有基础知识呀,你可以查一查的

网友:
1117主要分5V转3V或者是1117 ADJ 可变电压。。。主要还是5V,最简单的方法就接个5V到输入脚,量输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