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7-10-04):
设置菜单一直显示,按键都失灵。之前没有异常,也没有修过。
这个除了按键有灰尘外还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
谢谢大大们
设置
原因

网友:
只有一个键坏吧。不管太多,全换掉

网友:
设置菜单键坏了,换了就好

网友:
几个按键都失灵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