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锡炉的教训!!(大家可以吸取)

楼主(2007-10-05):
锡炉不贵,可是锡条贵!,普通的锡炉一般也要两三百块钱的锡条,于是俺在论坛上找到老张的帖子,按照他推荐的炉子去买,其它的几种都没买到,只有最后一种1000W的万用电炉我搞到了,包含做不锈钢盒子,购买锡条花了我两百多元,通电开始操作,刚开始还可以,可是随着时间的延长,问题的严重性暴露出来了,这种可以调节功率的电炉无法保持恒温!!!!,因为锡锅里没有温度感应控制,锡的温度直线上升,把主板放上都烫坏了!把电炉功率降下来,锡又会慢慢冷却凝固,最大的缺点就是无法使锡锅的焊锡温度保持恒定!!!!
看来以后还是要买一个好点的锡炉,幸好锡还以继续使用,这个电炉我看也只能当火锅用了!!!
主板

网友:
唉!~~~~~~~真可惜

网友:
我想,这主要是你没有做过温度测试的结果。
自己做的东西,就要做到自己心里有数。
不做一下测试,你怎么知道是什么情况
自己做的简陋东西,当然功能就简单很多了,要求人的经验自然也高很多。
为什么有人一两百块的东西就能做BGA,为什么有人非要几千几万块有着温控曲线的设备才能做BGA。难道一两百块的东西就不会把主板烧了?这就靠你的经验去掌握和控制了。
最后提醒你一下。做简单的锡炉,最好不要用那些一档一档跳的炉子,比较难有刚好合适的档位。最好能找到平滑调档的炉子。慢慢量温度,慢慢测试,你就能找到熔锡~温度~瓦数档位 三者间的平衡点。
熔锡温度基本是固定的,但相应的瓦数档位却不一定。要根据你使用的东西,积累经验去调节,甚至可能会在你使用的过程中也要不停地调节。

网友:
刚开始我买了个一百的锡炉,找人弄了三根锡条,靠,竟然只能化个底。花五十买的小锡炉,同学给了五斤纯锡条,只用了一斤多点就满了。

网友:
赞我同学给的纯锡条,真是环保啊!用那些含铅,冒出的全是烟!

网友:
手感确实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好的设备更重要,人的年纪会逐步增大,手感也会慢慢的变差,就想打篮球的,三十岁以后经验技术已经很不错了,可是体力却下来了,拼不过十八二十几岁的小伙!,所以用简陋的工具只是暂时阶段,有条件了还是要配好的设备,成功率要高很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以前当职业司机的时候经常修车,简陋的修理店拆个轴承用钢钎撬,锤子敲,时间花的又长!轴承下来了车轴搞得伤痕累累,一个字“累”!用上专业工具一分钟不到轴承就下来了!车轴完好无损!这就是好工具的重要性!

网友:
买个好用的锡炉才200多元

网友:
你还要买个这东西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f85c38ce271a7.jhtml

网友:
做了锡炉,第一个用的是不锈钢模具加热管12mm*60mm两根,150w一根;用2mm厚的不锈钢做成长×宽×深(130mm*60mm*20mm)的盒子,靠近底部钻两个孔,将两根发热管分别放在这两个孔里,也就是横放在盒子里,接线端部分稍留长些在外面,然后用氩弧焊好不漏水即可。最后再找一个直径8mm的不锈钢管子将头用氩弧焊封住,在盒子的中上部钻个孔把这个8mm的管子焊在里面,最后温度探头塞在里作温度取样。再将其固定在一个自制的铁盒子里。
由于我的发热管是36v的所以又找了个300w的变压器接好线路及温控器开始熔锡,两根多一点就装满了,由于没用智能温控器,所以温差在十度左右,在淘宝上买了个富士的智能温控器后温差在3度内,拆个南桥插槽什么的很方便的,将不用加热的地方用耐热纸带封住也可焊BGA,主板不会像传说的变形。
因总担心那热管会出意外,又做了另一个底部加热的,盒子只是10mm深其他一样,买了个120mm*60mm的400w的红外加热砖,真接将盒子固定在上面加热,温度较为愠定,3度以内但要用智能温控器。
因时间问题,下次把图片发上来

网友:
楼上的都是高人,强!!我还是有条件买个去算了,我们这个小地方工业落后,搞个加工贵的吓死人,张口就是一百,不如去买个!

网友:
经验最重要不过没有好工具也是不行的

网友:
能不能用电磁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