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F630和640的代换

楼主(2007-10-05):
修一台719BF,查二次电源开关管坏,型号为IRF630.网上查找可以用640直接代换,拿来也没看就换,可怎么也开不了机,郁闷!测量640没坏.找不到下口的地方了遍查元件没发现有其他坏的.把备用640拿来看,才发现640带背部散热,中间脚和散热接通,而630背部没有散热金属,看来640是不好直接换了.无奈之计,换上10N60,开机正常.-------教训之处肯请高手点评.谢谢!

网友:
网上说的代换是指各种电气参数.640完全可以代换630参数比630还要优.

外壳金属片是D极这是封装不同.当然要绝缘啦.

网友:
必须要上绝缘垫片的,这是常识

网友:
IRF630有两种封装形式,一种是塑封的,在安装是不需要加云母垫片;另一种是金属封装,在安装时必须加云母垫片和螺丝垫扣,否则会短路的。当然也可以观察一下电路,如果散热片是独立固定,没有接地的,也可以不加云母垫片。
一定要注意,有时如果不加云母垫片,会造成严重的短路,烧一大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