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PF71G指示灯正常黑屏(已解决)附图

楼主(2007-10-05):
明基PF71G指示灯不开机的情况下为黄灯,开主机后为蓝灯,但是就是黑屏,不开主机的没信号提示也没有了,我看到论坛很多帖子说这种显示器高压板c5707坏的,我的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啊,请遇到这个问题的高手给分析一下谢谢

        换了两个c5707,一个fu9024,一个3A保险,一切正常,但是这几个元件不是很好买

网友:
应该是的,你打开显示器后,对着光看一下里面有没有图像。如果有图像,那就是明基显示器的通病了。

网友:
試一試換c5707...我之前都試過這個問題..換了就ok..

网友:
5707  还有9204  还有电容,,还有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