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15g的IDE问题

楼主(2007-10-05):
最近收到一杂牌的915g主板,如果是不插硬盘,光用光驱引导,一切正常,但是把光驱和硬盘都接上,主板就会黑屏,换独立显卡,问题依旧。换硬盘,问题同上,摘下硬盘,可以进光驱引导界面。我以为是bios设置的问题,放电后,问题依旧,请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数据线接触不良!

IDE接没有接反吧!(IDE1,IDE2)

跳线设置!(一个IDE,同时接硬盘和光驱)

其它散热问题?

网友:
有几个IDE口呀,硬盘是串口的还是IDE口的,CMOS设置,主从设置都重新设一下

网友:
按照2楼说的去做!
最后考虑换南桥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最后确定是数据线的问题   当时只想拿脑袋撞墙  呵呵

网友:
数据线没问题,也没有接反,跳线正确,主板上就一个IDE接口,接在IDE上的硬盘就是并口硬盘啊!因为只有以个IDE接口,所以我只能是一个IDE,同时接硬盘和光驱了。至于散热问题,应该不会吧,因为我是在机箱外面,用最小系统法测试的

网友:
同时挂上硬盘和光驱用光驱启动,如问题依旧,换南桥。当然要保证各项设置正确。

网友:
直接接一个硬盘可不可以引导的啊。

网友:
那你用一个串口的硬盘试试啊,

网友:
是不是电源功率达不到,或者你的主板IDE不支持同时接两个设备呢。

网友:
915的好像只支持1个IDE吧...

网友:
你看看IDE到南桥中间有没有别的电路啊,有的话仔细看看啊,没有就看南桥啊

网友:
这种情况要先确认数据线有没坏
若是数据线没坏,只用硬盘引导,看可否
若还不行,试刷新一个BIOS,就应该会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