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本书.-----看图学修显示器啊

楼主(2007-10-05):
我今天看了论坛下载的显示器检修方法1
-.-----------------省略
9.        保护电路中最常见的故障就是电流检测电阻的阻值变大,这时候显示器出现的故障是不能启动或启动后工作不稳定,容易自动关机或屏幕闪烁。  另外,当过压保护电路异常,导致过压保护误动作时会出现不能开机、继电器不停的吸合---关闭,此时多是单向晶闸管及其外围电路元件损坏。  根据维修经验,市电电压检测电阻中的一个经常会有击穿损坏,会造成不能开机,
10.        如果频率同步电路中的元件出现问题,就会导致电源电路与行扫描电路工作频率不一致,从而引起屏幕上的干扰条纹甚至亮带。频率同步电路中的元件最常出现的问题就是行输出变压器到电源电路的同步信号引线虚焊,以及耦合电容开路。另外,限幅二极管击穿后也会引起不同步,此时用1N4148开关二极管代换。
11.        电压输出电路中最长见的就是整流二极管损坏引起相关电压输出端的无电压输出,此时测量相应输出端的电压就可以找到损坏元件。另外,当各输出电压的滤波电容出现问题的时候,还会引起整机不启动或图象异常。
12.        消磁电路出现故障时一般对显示器的影响不大,只会出现图形颜色错乱,检查继电器控制三极管的基极有无从微处理器送来的控制高电平(在开机瞬间检测)。最容易坏的就是继电器和消磁电阻。   (未完待续------摘自赵理科编著的看图学修显示器)

看了感决写得很实在..不知谁还有呢.

先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本书应该能够买到啊,这一套书是"看图学修办公设备丛书"中的一本,也许友谊书城应该有,至少我知道深圳布吉公园旁金鹏大酒店附近的新华书店(在二楼,有一个网吧)有,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不在深圳呢.我在乡下.......想去买的话.网上都有.只是邮购一下.费用就高了..

网友:
可惜我买的是最后一套,要不我买了给你邮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