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主板烧了2个键盘

楼主(2007-10-05):
如果电脑关机把电源关了在开就会把鼠标烧了,而且开机时候cpu风扇不转过了会才转,这是什么问题阿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烧键盘也就是5V电压过高造成。电源5VSB部分故障造成电压过高,打开电源时就有可能损坏键鼠。而且开机时候CPU风扇不转过了会才转,更怀疑电源了。

网友:
谢谢了知道了试下了阿

网友:
感觉是电源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到底是鼠标还是键盘呀

网友:
不好说 一切侧 电压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