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通病

楼主(2007-10-05):
LG显示器通病  二次升压管损坏,二次升压电容,必坏,换IRF630 ,ok

网友:
还有630下面的2N3904  呵呵

网友:
我到是很少遇到楼上说的2N3904有坏的因为他和二次电源管之间有个耦合电容,可以起到隔离的作用

网友(2007-11-09):
3楼的意见我也同感,支持一下

网友:
LG显示器的型号是:
T710BH-HL

二级升级压管:IRF630A G脚接的电阻是R718 烧黑看不到是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