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包打火问题

楼主(2007-10-05):
高压包打活,可以先清理高压包外围,不行,就需要换高压包

网友:
发这是算什么呀?     。是经验吗?

网友:
高压包打火需要谨慎处理,如果处理不好,CRT管子就要报废,到时就赔大了。
高压包打火,要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打火?是高压异常,还是高压帽受潮引起的。两者的处理方法也不一样。

网友(2007-11-23):
高压包打火可能高压帽受潮,可以先清理高压包外围,不行,就需要换高压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