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经常性的点不亮

楼主(2007-10-05):
有块华硕的M2N主板,上AMD速龙X2 3600+,威刚的DDR2 667 512M的内存,双敏7300GT的显卡,经常性的点不亮,检测卡不跑代码,换过内存,显卡也正常,不过主板放电后能够点亮,一切正常,可开机可进系统,但关机后过不了多久又会点不亮,这是否说明主板有问题。

网友:
一般是主板问题,放电能够点亮,会不会是BIOS坏了.如果BIOS正常,可查查开机时序

网友:
查查主供电

网友:
查一下开机电路

网友:
光电森林

如果是BIOS坏了,放电能点亮吗?

网友:
像是新的电脑呀,直接找卖家。

网友:
查一查32.768!

网友:
查一下开机电路,有可能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