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478 845GL杂板.短路.绝对怪.看到的都进来论一下

楼主(2007-10-05):
一478  845GL杂板

先是不能正常触发.发触发就掉电:明显短路
内存供电正常.PCI.SB3.3正常.开机引脚电压正常. 全板才4个MOS管....一组电压为:2.26 和1.5.另一组电压为:10V和-0.01
打ATX 4# 6# 19# 20#
都短路.不跑线路.
拼命强加电.时亮.时不亮.
强加电到最后.百发百中.都能点亮.
也可以正常点亮了(不强加电)
主板装到机箱后.可以正常点亮一两次.多试几次.就又短路.........这是什么怪事啊.

网友:
换电源试试

网友:
那可能不是短路吧应该是漏电啊!!!!!!!!!!!

网友:
不会跑线路?

网友:
可能是PCB板内层的问题

网友:
这板呢.100%漏电或(短路).各位.在不接地的情况下.百点百亮.一碰到机箱马上短路机关了....这真不知道从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