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本本上不了网(已解决)

楼主(2007-10-05):
PING自己很正常PING DNS跟网关 时断时续的
网页打不开
网线其它机器用着都正常的
请问这个算是那里有问题
跟系统有关吗?

网友:
几乎可以断定是软件故障,是不是装了防火墙之类的,一句话重装是硬道理,不行再说

网友:
网卡问题,多半是接触不好。

网友:
系统刚才重装过了还是一样的

请问这个接触不好得怎么解决是要换主板上的网卡接口吗????

网友:
网线标准吗??

网友:
网线上按标准做的
也是一直在使用的

网友:
接到正常上网的机子的线上试下.
这种问题我见过是重装了系统后好的,

网友:
上面这两个方法都试过了可能我RP不好重装系统后还是这样
现在准备找个网卡接口换上去看下

网友:
最怕这种实好实坏的 只有用替换法慢慢换了

网友:
有备件还是好的像我这种刚开始做
又是初学者的这才是郁闷的

网友A:
网络电感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络电感可能有问题。

能说的详细点嘛

本本上的我没什么基础的
接口我还没换在这边有点难找

网友:
看RJ-45里面的针有无变形?

网友:
看看网卡接口是否有虚焊,特别是接口外接地的地方,以前我碰到一台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
换了个接口现在没问题了

网友:
朋友。不错 。下次修东西还要把结果公布呀。这是个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