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了DOS的60G BARRACUDA ATA V (已解决)

楼主(2007-10-05):
客户硬盘一块。。无论如何总是进不了DOS。。都能进到界面那。。只是当进DOS时。。光标开始闪烁。。。可能是硬盘太慢。。。。有高手给指点一下。。。

谢谢大家....十分感谢.....

网友:
没有激活C分区或者MBR坏,或者C是NTFS。

网友:
呵..谢谢 张老.不过这个问题不是用硬盘进不了..就是用光盘也进不了...起动任何软件..比如PQ.或者DM之类的都不能用的...

网友:
硬盘出现了坏道。或者是分区表有问题

网友:
我真晕...现在我想要的是怎么能修一下这个硬盘..这个硬盘现在就没办法进DOS..用PQ DM 等软件都用不到的... 有没有人给指点一下..有什么别的办法能让我修一下这个硬盘...

网友:
如果光盘或别的正常的硬盘也不能工作,就应该首先考虑主板的问题而不是硬盘光驱的问题。

网友:
同意张先生的说法,有时候的确是主板的原因,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不过这块硬盘..如果接在别的电脑上..别的电脑也起不来的....根本就不带它玩...我用别的主板启动..一样的问题...而人家网吧15台机子..都很正常的..一用到这块硬盘就OVER了..

网友:
先用光盘启动好MHDD,然后在接硬盘上去就可以扫描了!

网友:
好办法..一定要试试的...还真没想到..你真牛....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数据线插针有断裂的地方,我那天就接到一块这样的盘,进什么都慢,用光盘引导进DOS要好长时间,进去后无法访问分区,后来发现硬盘有一插针断了.换个接口就完全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数据线插针有断裂的地方,我那天就接到一块这样的盘,进什么都慢,用光盘引导进DOS要好长时间,进去后无法访问分区,后来发现硬盘有一插针断了.换个接口就完全正常了.

天才........N天了...我都没找出什么问题...原来是这的问题...真的有一个像你说的那样的针....短半截....呵..问题找到了..谢谢....真的很感谢....

这个盘刚进了一下一看应该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了...我又按上面朋友的办法后接硬盘ERASE着呢...刚开了一下机有几个XX的东西..ERASE..以为可以了..后面又多出几个..现在正在ERASE呢.........此盘已经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