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一下,ATX电源待机电压3.4-3.5跳变,无法触发(已修复)

楼主(2007-10-05):
求助一下,是电源问题,空量,ATX电源待机电压3.4-3.5跳变,短接绿线无法触发,插上电后就有轻微吱吱声,辅助电路换上c5027-r后,待机电压为6.5V,吱吱声变大,但可以触发了!!解发后,输出各路电压也正常,新手求助一下,给个思路,呵呵
忘了说了,原管为C5027-S        后来试了下,这个开关管c5027s是没有问题的,在另一电源上好好的,我搞不清思路了。请帮帮俺

谢谢各位帮助,却实是光偶有问题,有点漏电,谢谢

网友:
1、看不懂
2、是主板的故障吗?
3、是不是显示器的,你发错了吧
4、再确认一下

网友:
不是主板故障,是ATX电源的,呵呵,找不到地方发,只好发在这里了!!请版主让俺帖在这呆一天哦!

网友:
算个基础问题吧,给你转这里来。

网友:
对开关电源了解不多,帮不上你了。但愿楼下的可以给你答案!

网友:
电源很少修帮不到你..一般都是叫客户换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助一下,是电源问题,空量,ATX电源待机电压3.4-3.5跳变,短接绿线无法触发,插上电后就有轻微吱吱声,辅助电路换上c5027-r后,待机电压为6.5V,吱吱声变大,新手求助一下,给个思路,呵呵
忘了说了,原管为 ...

可能是里面对管击穿了

网友:
吱吱证明电路起振了.查变压器后边的电路.......光耦容易出事.

网友A:
电源箱不难修的.换c5027-r后待机电压上升这是不正常的,c5027-r击穿了,相关的电阻也会坏的.有些机子待机用是集成电路,象三极管一样也是三个脚的,不要弄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箱不难修的.换c5027-r后待机电压上升这是不正常的,c5027-r击穿了,相关的电阻也会坏的.有些机子待机用是集成电路,象三极管一样也是三个脚的,不要弄错了.

未击穿啊,这个管换到同种型号其它电源上,是好的!

网友(2007-11-06):
很可能输出电容或输出整流二极管坏。

摘抄一段,先修辅助电源,使它正常。
1.辅助电源电路
      只要有交流市电输入,ATX开关电源无论是否开启,其辅助电源一直在工作,为开关电源控制电路提供工作电压。市电经高压整流、滤波,输出约300V直流脉动电压,一路经R72、R76至辅助电源开关管Q15基极,另一路经T3开关变压器的初级绕组加至Q15集电极,使Q15导通。T3反馈绕组的感应电势(上正下负)通过正反馈支路C44、R74加至Q15基极,使Q15饱和导通。反馈电流通过R74、R78、Q15的b、e极等效电阻对电容C44充电,随着C44充电电压增加,流经Q15基极电流逐渐减小,T3反馈绕组感应电势反相(上负下正),与C44电压叠加至Q15基极,Q15基极电位变负,开关管迅速截止。
   Q15截止时,ZD6、D30、C41、R70组成Q15基极负偏压截止电路。反馈绕组感应电势的正端经C41、R70、D41至感应电势负端形成充电回路,C41负极负电压,Q15基极电位由于D30、ZD6的导通,被箝位在比C41负电压高约6.8V(二极管压降和稳压值)的负电位上。同时正反馈支路C44的充电电压经T3反馈绕组,R78,Q15的b、e极等效电阻,R74形成放电回路。随着C41充电电流逐渐减小,Ub电位上升,当Ub电位增加到Q15的b、e极的开启电压时,Q15再次导通,又进入下一个周期的振荡。
   Q15饱和期间,T3二次绕组输出端的感应电势为负,整流管截止,流经一次绕组的导通电流以磁能的形式储存在T3辅助电源变压器中。当Q15由饱和转向截止时,二次绕组两个输出端的感应电势为正,T3储存的磁能转化为电能经BD5、BD6整流输出。其中BD5整流输出电压供Q16三端稳压器7805工作,Q16输出+5VSB,若该电压丢失,主板就不会自动唤醒ATX电源启动。BD6整流输出电压供给IC1脉宽调制TL494的12脚电源输入端,该芯片14脚输出稳压5V,提供ATX开关电源控制电路所有元件的工作电压。

网友:
张老说的好绕口,绕会给绕迷了,后来是看懂了,谢谢了

网友:
看张老的也明白了,谢谢张老,又学到了

网友:
自己上网找到这个电源的电路图就好搞了,
但网上也好少,难找,

网友:
光偶有问题,是不是都会电压变低,还会吱吱的响

网友:
光耦是一个控制开关管导通率的,它相当于一个电子开关,能控制导通的大小,导通小,那么至少会引起电压低,导通过大,就会使开关管失控,进入饱和状态,有时就会烧开关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