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出个IO打阻卡?

楼主(2007-10-05):
前几天就在想了,
要不出个IO打阻卡???
大小么普通的那种83627的就可以了,其他怪一点的就不做了吧???
上面标好各种类型IO的测试点,,,,,,,
不知道可不可以做?
测试点

网友:
请问I/O打值卡插哪里?
I/O有专用的测试仪器!
一般维修测I/O的阻值都是打FDD LPT LAD 等I/O相关接口的阻值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确实比较难啊,在哪里测量呢

网友:
这个是极为不现实的想法,因为IO的定义没有统一的标准.

网友:
做个盖子,直接上IO,但是IO针脚太密了,有点困难。
然后上面标写各个IO型号及测试点
我是这样子想的,。

网友:
敢想还要敢干,我等着用呢期待那一天

网友:
那就看看以后主板的设计了,时候支持打IO阻值卡了

网友:
其实有的话是蛮不错的东东,就是感觉做的时候麻烦可能,,
就是接触针要很细很细,一短路就挂了,,,,,
我感觉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