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这两天修到三块板都是不过内存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7-10-05):
这两天修到三块板都是不过内存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请高手指点,一块是双敏UNF4X 754的板子,一块是INTEL865PE的板,另一块是升技K8V PRO也是754的,板子上我都没有测到明显的电压不正常的地方,BIOS刷过,都不行

一:双敏UNF4X 754的板,只接挡C1 BIOS刷过没用,<前几天修到过,刷过就好了>现在还没敢动的,在SATA旁边有个W83304D的一个芯片,我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与内存不过有没有什么关系,我手头上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试换过,I/O是F71872F的不过我没有同型号的,只有一个F71805F,请问能不能代换,板子我仔细看过了,没有断线的地方,也没有烧坏的地方,声卡芯片,75232,网卡芯片我都拆下来试过了,都不行,无法下手了---------

二:INTEL865PE,从D3-D4-D5-D6-E9就不动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换过I/O后还是故障依旧,声卡芯片,75232,网卡芯片我都拆下来试过了,不行

三:升技K8V PRO也是754的,只接挡C1,I/O是83627HF的,我换过两个了,其它的常规的方法都试过了,BIOS也刷过了,它也有一个W83303D的小芯片,也没有同型号的,请高手出现

我的电源,CPU,内存,测试卡都是好的,换过好几个试过的,郁闷中,一次就碰到三块这么缠手的事情
期望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先测内存电压,INTEL板子刷BIOS

网友:
电压都正常的,
INTEL的已经修好了,我把内存旁边的小元件都加焊了一遍,修好了,另外两块还是没有进展,不知道是不是W83303D和W83304D坏,但内存的供电和负载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
这么厉害加焊一遍就好了 主板上一般 应该还是难得见到虚焊吧

网友:
内存电压都正常了,到北桥的线有问题没有,排组

网友:
我想你是不是应该考虑北桥坏拉
你可以打下显卡槽前的电容对地阻值,还有你压下北桥看是不北桥空焊

网友:
楼主也算得上是高手了
顶了,我也同你一起等高高手

网友:
遇到跑C1的问题, 刷BIOS能解决问题吗?我是从来没遇到过,应该多查查内存供电电路吧

网友:
修好后测电压一切正常的情况下,试试清一下COMS,会让你有以外的惊喜!
有一次客户的昂达845主板内存供电不正常,检查发现电压只有1.7伏.换3055供电管后还是告警.
郁闷!百思不得其解的情况下,清了COMS.一切OK

网友:
双敏UNF4X 754的板,现在已经修好,是桥空焊了,被孙老师加焊了一下,就好了,说是这个芯片的通病,它还有一个通病是在桥旁边的有两个管子,很容易坏,孙老师说的,他说他修到一批这个型号的板子.

另外一块没有修好,就被客户拿走了,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我没有见到过

网友:
NF4桥。。。。大病啊
孙老师的学生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今天修了2个跟楼主差不多故障的板  不过都是内存供电问题

网友:
AMD的板子不过内存,除了查内存的工作条件还要看CPU座有没有虚焊 ,扩孔。
INTEL的你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