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胜利vc97”的问题

楼主(2007-10-05):
前段时间在淘宝上买了一个VC97 挺好用的。一到家我就测试一下档位,当时就发现电容档怪怪的 什么100uf也显示几十或105nf ,,33uf 、等电容档都不能 正确显示。看资料她的电容量程可以测200uf以下的。为什么不行呢? 当时没在意。国庆了,今天有空再试一下,也是那样的。奇怪。我记得以前我买了一个杂牌的可以测啊(虽然它不经用坏了)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是坏了吗?我当时买回来的时候 包装是还没开的呢。是不是原本质量有问题?

网友:
我是买到全新的。他专门卖那个的。

网友:
不要对这种表的电容档寄予希望.

网友:
100uf也显示几十或105nf
这个显示是对的。楼主对错都不分,得加强一下基础了。

网友:
我手里没有这样的表,我认为105的5应该是上标字偏上比较小的,如果的确是这样那就是对的。

如果是一样大的字,测试结果是不正确的,或者说是错误的。

网友:
这个表测电容,要等好久的...以前我以为自己等得够久了,原来还是不够久.要等久点....
使用这个表还要注意,用二极管档打一些AD线的二极体值时,这个表的显示出来的相差数没有手动档的表那么大.个人觉得这样会造成误判.所以我在打二极体值的时候都用手动档的表.(个人在维修过程中相差超过10就认为不正常了.但这个表的电池是3V的,这样两表笔之间的压差就比手动档表小.造成读数比手动档的小.同样相差数就变小.)
不过这表的保护功能做得很好.楼下修CRT显示器的朋友,用它测行管C极电压马上保护关机.这样让他觉得很是不爽.
哈哈.最近看上UT70A.就是还没有看到实物,现在不喜欢自动档的表了.

网友:
好了,有表的朋友出来说话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指针式测电容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