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256M改成128.M

楼主(2007-10-05):
有一条美光的DDR333 的256M用RST测有芯片损坏想把它改成128的.先把坏的芯片卸下.再把DSP刷成128 的不知道能不???
芯片

网友:
颗粒的型号是什么?如果数据位是16位的就可以,8位的就不行!!!!!

网友:
芯片型号是MC56D081T03-27BC 是双面16片装的. 不知是多少位的?可以改吗??
[
]

网友:
是八位的,可以改成128的

网友:
这种情况我试过.可以的. 反之是用你的方法将原来单面的再补一面,以提高容量也是可以的.我都试过了!!

网友:
2楼16位能改???

网友:
都是8位的 可以改 的啊

网友:
可以改的,长条的256 留1、3、5、7在板子上,重写SPD资料就可了,如果这其中有坏的。更换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要看你那内存条的颗粒是不是允许,颗粒为8个BIT的可行,建议你先看好,再做,别做傻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