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D0

楼主(2007-10-05):
我有两块一样的杂牌主板,都是跑D0,CPU和内存.显卡电压都正常,是不是该刷BIOS啊?

网友:
有可能是座子虚焊,用手压住测测

网友:
Phoenix bios:
D0-D2
If an interrupt occurs before interrupt vectors have been initialised this interrupt handler will try to see if the interrupt caused was an 8259 interrupt and which one. If the interrupt is unknown, InterruptFlag will be FF. Otherwise it will contain the IRQ number that occurred

一般采用清CMOS可能解决,如果不行要考虑CPU座虚焊,扩孔,针脚氧化等问题。

网友:
不过CPU,看CPU的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我清了,解决不了问题.那我就看看CPU这边的吧.谢谢各位!!!

网友:
D0 是不不过内存,查内存电路,或刷BIOS,压北桥,CPU座是否空焊

网友:
D0与内存的关系不大.

网友:
无实际意义!个人认为是乱码。没过CPU,重点考虑CPU的各个工作条件

网友:
我刚刚修了块D0的板,你刷BIOS看看或换一个试试,我是换了一个BIOS好了,不知行不行。

网友:
  在维修中DO多数都是过不了内存

网友:
D0  BIOS CPU座虚焊

网友:
先刷BIOS,这是经验,一般刷了就能解决0D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D0,你们别说混了。

网友:
今天也修好一块DO的板,把他原来的BIOS座去掉,BIOS芯片直接吹上主板后OK

网友:
刷BIOS试试,CPU座虚焊,针脚氧化都有可能

网友:
换过内存没..按CPU来没..BIOS刷没...

网友:
D0连CPU也没过.怎么考虑内存,...北桥.BIOS.CPU座.问题.I/O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