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PE不加电(已解决)

楼主(2007-10-05):
求助各位高手,我有一批V星845PE的主板,全部一个问题,都是不加电,触发开关键后,南桥也不烫,其它网卡芯片和IC都也没有太热的.IO是83627THF的.今天我IO也换了还是不行,CMOS电池也有电,开关键也有5V电压,不过可以强加电,强电后,内存和北桥,CPU供电也正常,急救.求各位高手和精英指点一二应该从哪里下手.

网友:
你先打ATX口 各脚对地阻值
如果不短的话,修开机电路,这个不用多讲了吧,坛子里到处都是!

网友:
怎么样是强加电???赐教!

怎么样是强加电???赐教!!!

网友:
解决了怎么不分享下经验呢

网友:
不好意思啊,忘了分享了.是IO没有主供电造成的,飞了一个5V电到IO72脚可加电了.

网友:
不会吧,这个的问题楼主都能找到?
我还以为是芝麻管的问题呢。。。一般MSI的板不开机的芝麻管坏的多一点

网友:
好功夫啊   向LZ学习

网友:
听说一些V星845主板要上内存条才能触发,我一直没遇到过,如果强制性触发后,内存供电正常,你大可试一试啊.

网友:
"是IO没有主供电造成的,飞了一个5V电到IO72脚可加电了"

那是IO的供电脚吗?那是个pwrctl(电源控制)的信号脚.

网友:
那这算什么。算主板断线吗??//

网友(2007-11-22):
楼主搞错了吧,072 是pw_ctrl 哪里是主供电啊

网友:
那也就说明这个线路不正常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