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啊!

楼主(2007-10-05):
今天接修一台杂牌的17村纯平显示器.开机都是好的,就是图象有点失真,对面板的调节按扭亮度对比度都是好的,就是图象不能水平缩放,上下都是好的 ,水平缩放是OSD菜单上面可以显示数值,就是图象不动

网友:
检查行幅及行幅控制电路.

网友:
以行宽管为中心,进行检查。

请楼主,写明显示器的品牌与型号。

网友:
显示器前面板的按键卡住了

网友:
谢谢了啊 ,后天上班去看看啊

网友:
多半是调宽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呵,小鱼儿,你也碰到难题了啊
如要有编程器,见议先刷下EPROM, 如果还不行,那查行幅调整电路喽
细心点,以你的功底,没问题的

网友(2007-11-07):
看S校正电路是否正常,正常刷EPROM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