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05):
我对显示器一点也不懂..今天一客户拿个飞利浦17的显示器..偏蓝色我却不知道从何处入手啊..请高手指点
显示器

网友:
先看看VGA接口有没有问题,换头不行的话,只有打开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线我没换..但我用手摇摆显卡和线接头现象一样的

网友:
一点都不懂的话,是视放电路故障的话,你真的很难修!
建议先去学习显示器的基础知识!

网友:
楼主表述不清楚,这样大家怎么帮你解决问题,
你的主题是“显示器缺蓝色”,而内容是“偏蓝色”
根据楼主的表述,现在的现像应该是少一个色了,排除信号线的问题,
那就是电路板的问题了,重点放在三个阴极的电压上,如果是缺蓝色,那瞧瞧蓝阴极的电压是否正常 如不正常,查后视放有无输出,或输出到蓝阴极通道上有无元件不良,

网友:
总是先从信号线看起了.

网友:
维修的基本原则:由外到内,先简后繁,先软后硬。

网友:
解决拉..今天专门修显示器那个把它修好拉..说是微板虚旱拉..我还是不怎么搞的懂..不过解决拉

网友(2007-11-23):
看看VGA接口有没有问题,在看看视频电路有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