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A保险丝的应急替用

楼主(2007-10-05):
我用LQ1600K打印机针头驱动线圈的铜丝作3A保险,可靠,作为液晶的高压板直流保险挺好用的。

网友:
问题是我没觉得这东西比保险丝好找,不过还是谢谢LZ的经验

网友:
直接用多股导线中的一股就可以用作3A以下的保险丝使用.

网友:
我用CRT显示器上的电感,拆开用单股的挺方便的!修BENQ的高压板都它做保险丝的!

网友:
BENQ上我都是直接用一根电容脚直接连通的,,,

网友:
电感拆开用单股?没试过。以后搞搞看

网友:
保险丝还可以这样替代的
一直以来都是规规矩矩的用保险丝换的
下回找不到可以试下
谢谢楼上的所有大大们分享经验

网友:
我用保险管,敲碎玻璃管后,裁取相应的长度,焊到电路上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