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系统安装不入的问题

楼主(2007-10-05):
刚朋友那拿了一块硬盘
分区.装系统.试了n次.ghost版,安装版都试
40g的硬盘
不知道什么原因
系统老装不进
各位老大能告诉我么?

网友:
这种帖子你也发到专业区?
检测硬盘是否有坏道,重建MBR

网友:
这个问题也太大众了,自己细心检查

网友:
好的
我去试试.
先谢谢各位老大.
夜雨十三天
抱歉.我不知道发到哪.只知道有关硬盘.所以发在这里.
抱歉!

网友:
看看你有几条内存,如果是两条,建议拿下一个,装好系统后再装另个.

网友:
有可能是光驱,换个试试.要是还不行就测下硬盘,应该是有坏道了.

网友:
光驱?换了
内存?换了
主板?换了
cpu?换了.
系统盘也换.
却怎么也装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