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烂货

楼主(2007-10-05):
这个显示器开机一下正常2秒钟 然后整个屏幕变模糊 就是很严重的灰色。关机一下屏幕中间有白点然后出现红绿蓝点再关机。

网友:
不知道你想说什么。有故障就说故障。

网友:
HPC

就是显示器 变模糊啊。

网友:
G1所包括的电路问题!!!!!
关机有强亮点绝对是G1上的消亮点电路问题!一般是那个+极接地的电容坏了!!!

网友:
说清楚你的机器型号和故障,建议不要对产品作定论---少惹麻烦.

网友:
HPC

显示器是HPC的啊  17纯屏 故障就是 开机时正常过了两秒钟全部变灰。

网友:
具体一点,我们好帮助你分析一下,顺便也可以跟高手学学啊~~

网友:
HPC 故障

我说的很清楚了. 就是开机时屏幕为正常颜色 .过两秒钟 屏幕变成灰色.很模糊.像缺了什么颜色的.  关机时屏蔽缩成一个白点.  然后出现  红蓝绿三个颜色就关机了.

网友:
你调节下高压包上的亮度,你那关机亮点估计是消亮点电路有问题了.我刚修了HPC的关机亮点.

网友:
换一下高压包边的,消亮点电容就好。

网友(2007-11-17):
hpc的好象是不怎么样,以前有朋友做网吧,犯了个低级错误:一台收费兼影视服务器用的是三星的显示器,别的显示器都是hpc的(便宜哦,当时批价还不到700),调试完了,第二天网吧老板就找上门了:这二种显示器放在一起,色彩,清晰度等相差太明显了,老板当面就说我朋友捣他浆湖,黑他钱.呵呵,网吧老板不懂电脑,可就怕货比货哦

网友:
感觉像是关机打彩点吧,要真是打彩点就没救了换显像管吧

网友:
HPC算是杂牌彩显里较好的了,—180V电容及B+电容坏的多,现在的三星788系列比它更垃圾

网友:
估计是CRT 坏了哦

网友:
我销售过hpc感觉很不错........没有什么售后服务.

档次来说一般...

网友:
HPC的在杂牌中还算好的了,要比较就要同档次的比,拿HPC的跟三星的比,靠,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