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楼主(2007-10-06):
我是一个刚"进门"的维修者.先向各位前辈问声:早
我在没事的时候就操作焊接技术,但碰到电解电容的那两孔时
在取下来时候就一个孔会没有焊锡,但有时候两个都用
我怎么想办法都不能使两个孔焊锡全部吸出来
如果烙铁从主板的一边下,锡筒到主板的另一面的话,我有时候不小心就会碰到其他元件
有时候好的操作方法呢?
还有就是用热风台去拆芯片时候
小芯片倒不成难题大芯片就头大啦
二极管接上去也很麻烦
我是刚学,如果真的到实际中去的话,真担心把好的主板变成坏的主板
谢谢啦

网友:
用吸锡器或者针

网友:
吸锡器我就是用这个
呵呵
可能是新手
老是吸不出来
如果是晶振哪两个孔的话
那就很简单啦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买个好点的吸锡器,口小并带风泵的那种

网友:
基本功可是要多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