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462主板通病请教了???????

楼主(2007-10-06):
昨天一块精英462主板COMS保存不了设置跳线上有3.36V晶振也换了包括它的滤波电容和106电阻没修好我给客户换一块也是精英462主板还是一样的故障啊!!太郁闷了>>哦还有COMS的滤波电容也换了我看了一下有关这方面的贴全都试过了各位高手还有绝的吗?
通病

网友:
没插20PIN接头也有3.3V吗?把南桥附近的小贴片全杀了试试

网友:
两块主板都有板载网卡RTL8139C和VIA VT6202会不会是它们的问题啊!!!!!!!!!

网友:
南北是集成的真的要把它周围的贴片电容干掉吗????

网友:
那主板上有两根SDR的内存有一根烧了一个脚但还能用是不是那烧了的惹的祸啊

网友:
千万别杀南桥附近的小贴片,杀了就真正的Fai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