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重启故障????

楼主(2007-10-06):
两块垃圾主板在检测其他硬件OK的情况下确定是主板问题就是自动重启高手们该咋修啊!!!!!!!!!!!!!!
自动重启

网友:
不稳定故障,虽然楼主说排除其他硬件故障,但是最有可能的是电源,内存
如果真是主板问题,一般为电容,散热,还有系统...其实很难算的上是芯片级故障...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4%B6%AF%D6%D8%C6%F4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4%B6%AF%D6%D8%C6%F4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4%B6%AF%D6%D8%C6%F4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4%B6%AF%D6%D8%C6%F4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4%B6%AF%D6%D8%C6%F4

网友:
电源和内存都换了好几个这两块都是新板刚那货几天虽然有保修但还是想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