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325-A7故障

楼主(2007-10-06):
一块映泰NF325-A7,电源烧,更换,自动开机,测试卡代码00,Frame灯不亮,Reset灯常亮.
on/off以及Rst电压正常.

网友:
桥墨有问题!一MOS管烫,更换。

网友:
MOS管换了有无结果?NF3的板子多半是桥不保了。

网友:
看我签名

网友:
测试一下各个电压点
重新刷一下BIOS
看有没有异常发热的IC
如无问题基本上是桥挂了

网友:
能把现像说的在清楚一些吗,例如CPU主供电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