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手工制作

楼主(2007-10-06):
我是新手,问个别笑的问题,电脑我们自己把件买来自己装。。那内存可不可以也这样,买各零部件回来自己焊呢??别笑我啊,我新人。。这个的可行性大吗
电脑

网友:
当然可以了,不过焊工要扎实,还要少SPD芯片.很多小电容小电阻也是要焊的

网友:
买来的内存板上面电容电阻都打齐了
直接上颗粒刷个SPD就可以!
不过这个东西对焊工的要求非常的高!
另外一般需要烤箱!

网友:
我看还是错了吧,直接买个算了,你自己装一个的价钱也买一个了.

网友:
你能刷DSP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DSP怎么刷,需要什么工具吗?

网友:
哪里有卖颗粒的?谢谢了。

网友:
我公司 ,经常 ,造内存条. 公司自己用啊 !!!其实 很简单 跟换内存基板 一样啊 不过要刷SPD!!!

网友:
那刷SPD怎么刷呢,指导一下

网友:
刷DSP怎么刷,什么工具呢

网友:
没有什么难度吧。焊工好点的就成。
不过哪天你可以试试自己造主板

网友:
我会手工制作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