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天下845PE跑29,显示器不亮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07-10-06):
请教:新天下845PE跑29,显示器不亮是什么原因呢?检测AGP供电正常,BIOS已刷
不插AGP,也当29
[
]
显示器不亮

网友:
从什么代码跑到的29? 能不能把故障说的再清楚些?

网友:
C1--26--29内存已检测通过了,档29了
插不插显卡都是档29,插PCI显卡显示器也不亮

网友:
我记得飞翔说的是20-2F都可以当作一类代码来维修!

网友:
通常这种情况我会插个喇叭听一下先,先确定有没有检到显卡,如果检到了显卡不亮把方向向BIOS上考虑,如果没有检到显卡就要查AGP电路,用AGP打值卡会方便很多,还有就是北桥.如果流氓一点修板的话,这种情况刷了BIOS,量AGP的关键点正常,就直接加热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