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GE-MX 主板不亮

楼主(2007-10-06):
上了主板诊断卡后+12 -12 3V,,和RST一直亮着,,主板诊断卡不跑码,开始的时候摸了一下78L0SA9432 这个8脚芯片,有一点热,换了还是一样,,但温度不是很高,,应该原来哪个也没有问题,现无思路请帮助,
主板诊断卡

网友:
78L0SA9432 是 78L05A9432 5V输出的3端稳压器。

网友:
先确定各组电压部分是否正常

网友:
RST灯常亮就表示不能复位,一般情况下都是电压方面的问题,先查主供电部分.

网友:
78L0SA9432 是 78L05A9432 5V输出的3端稳压器。,,我量了一下是12V呀,不知道是怎么会事,,这里进应该是多少V出来应该是多少V,,按你这个说法,这里应该是5V,对吗,,里不是说明我这个电压不对,

网友:
明显这块板子无复位,现查时钟和各个点的供电!然后再查其电路。

网友:
换 南桥下面的供电管 好象是2054 使3055代 一般成功

网友:
有上CPU么,有些板子不上CPU就复位长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