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P4D2的主板,上CPU开机保护

楼主(2007-10-06):
我是个新手,有一块CNDATA的P4D2的主板,上CPU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上假负载测量CPU供电VCC1.7V,PG信号、复位信号、片选信号、地址是否空闲信号都是1.7V,不知是否正常。而且放上假负载插电自动开机,无法关机。我该从哪下手呀?请各位老师指教。
cpu
cpu供电

网友:
先把自动开机且不能关机的问题解决了吧
建议先换一下IO

网友:
自动开机,关不了机,我也建议你先换I/O

网友:
这块板子重点考虑座子问题!十有八九是座子的问题

网友:
不知怎么搞的,现在问题更严重了,上假负载也开不了机了。主板一点反应也没有了。

网友:
先把开机电路修好在说吧

网友:
从你说的情况,可以看出,很有可能是I/O
换了I/O后,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再看看开机是路里面别的芯片吧

网友:
我跑了一下开机线路,控制绿色线的三极管直接进南桥,没有到I/O

网友:
那你就把那三极管换了,他可能短路了。

网友:
三极管早换过了。难道是南桥问题?

网友:
先把自动开机且不能关机的问题解决了吧,"保护"你的CPU没问题吧

网友:
问题严重了才突出了问题的所在.这样不是更明白.

网友:
也要看一下,那个三极管的B极有没有电平跳变

网友:
有跳变那就说明桥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