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常用的4500到底是那个?

楼主(2007-10-06):
叫4500的元器件真不少,其中只有APM4500和GSS4500与我们主板上用的还差不多。大家常用的4500到底是那个?
IF4500是个结
场效应管
,而B4500是LDO,这也可能用到主板上的,不过电流太小了点,因此排除了。
网址如下: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4500
[
]
Arch

网友:
是个双MOS,台湾产的。
我在alldatasheet没有找到。记得以前谁发过的,好象是飞翔大哥。。。忘记了。。。
CEM2030是个代用件,alldatasheet上有。

网友:
APM4500和GSS4500是双MOS,可以下的。就利用我上面给的地址。以前的是小胖版主给的。

网友:
查了下,有2个PDF,一个是LED,一个是电阻。。。
要打GSS4500 或者 APM4500进去的。
以下是连接: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GSS4500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APM4500

网友:
其实你在表格里找到*4500(66)后就点这个项目,一下可以出来66个不同的和4500有关的器件。

网友:
4500就是一个场管吧。

网友:
是双场管吧~~~不是很懂,记得在哪里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