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修好一块ABIT-VT7的板---已结束了

楼主(2007-10-06):
刚开始点不亮,用硬开机可以点亮。直接清洁、CMOS放电、取下电池。再点亮了。

也不知是哪的问题,反正是点亮了。点亮后不开机。卡上显示D0,查CPU供电正常、时钟和各电压都

没有问题,就是不开机。重烤BIOS还不行,最后换了一个BIOS一点亮好啦,原来是BIOS本体问题。

现在就还有一块同一形号的板是+5VSB对地电阻只有70欧姆,是不是小了,有时过流保护,时好时坏,

有时一动排针处、IDE口上就断电,现在用了好久不动也没有断电,郁闷中,

不知是不是有空焊。查了半天也没有查到。郁闷

网友:
LZ的表述是在让我们看的人心急。看了半天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可能我智商太低吧!

网友:
修好一块。

还有另一块一开机断电,开始量到+5VSB对地电阻只有80欧姆以为过流保护。后再量又是对的
但是只要一动主板就断电。还没查到是哪的问题。

网友:
0D感觉和跑41差不多,很多板跑好0D就直接跑41了。
今天修好块soltek就是这样。
刷了下BIOS就好了

网友:
最后以加焊南桥,加焊后南桥有短路,只好重新做植球。郁闷中。

今天又来一块相同问题。加焊后OK。

网友:
认真的读下,看帖子,不懂的地方还要看资料,菜鸟真是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