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霉~!TOPVIEW15'的维修过程

楼主(2007-10-06):
今天接到一台TOPVIEW15‘LCD,故障是闪一下就灭,根据维修经验判断是高压条保护了。先缩小检测范围,检测灯管,电流都为0.49A左右,正常。再检测经常容易损块的场效应管,发现其中一个DS极击穿。没有相同型号,换上几个都照样几秒钟烧掉。最后没办法只得换高压条。改好线,通电试机。顶。。怎么黑屏!再次检查BLON,VCC,GND,ADJ没接错呀。检测BLON电压,只有0.0?V,晕,怎么可能!经过仔细观察,发现高压条电源线插槽击破双面胶碰到屏的背面铁板上,短路了!怀疑是12V直接与BLON短路把电感或三极管烧坏了。可是沿着BLON跑完全板没法现竟没法现与之相连的元件,奇怪!!没办法,0.0?V不足以将三极管导通,做了一个简单放大电路,可是还是电压太低。突然灵机一动,可不可以找到与之类似的电压,只要满足开机高电平,关机低电平就行了。最后找到找到了一个三极管的B极刚好满足要求,只不过是一开机就马上来电压,没有延迟。投机取巧,总算能交差!

网友:
呵呵! 真有你的, 你就不怕你第二天就返回来,我觉得换块高压板心里更踏实些!

网友:
检测灯管,电流都为0.49A左右
请问楼主怎么检测灯管电流得

网友:
恩 。换高压板。至于关机电路。估计你是没找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