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尔液晶显示器(已解决)

楼主(2007-10-06):
有谁修过海尔17液晶显示器啊,是HT-17809的型号,是东莞黄江裕嘉科技电子厂给生产的,中间一条竖花屏线,一会全屏花屏并闪烁好像信号干扰一样,有时候正常,谢谢

      谢谢各位的关心,已经解决是排线的事情,用酒精擦接口然后用胶带固定排线,不再花屏

网友:
检查驱动板与屏之间的屏线.将屏线的金手指部分用橡皮擦擦干净.然后将屏线固定好就行了.

网友:
谢谢啊

谢谢啊由于手上没有小螺丝刀还没法试试,拆开后上方的排线接口有一屏蔽罩必须用小螺丝刀,明天试一下

网友:
先检查屏线,再测测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怎么测啊指点一下啊

网友:
这个是海尔的通病, 换根排线或加个垫就行了!

网友:
我明天就试试

我修好了以后给大家说一声啊有空请大家吃肉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