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键盘口排容

楼主(2007-10-06):
今天修了一块板 键盘不能 用 下掉键盘口 排容就可以用了
我想知道 可不可以 不再上排容 直接拿给客户用  不上有什么影响吗
请帮忙回答下吧 谢谢

网友:
可以.因为本身就可以不要的,如果有它性能会比较好一点.

网友:
没有什么影响。。。。。。一般维修中拿掉的很多,没见再换上去的

网友:
谢                     :) 谢楼上兄弟

网友:
可以的, 排容只是提高键盘的稳定性,

网友:
试过多个,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