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台联想LXH-GJ769F4显示器

楼主(2007-10-06):
显示基本正常 根据客户口述 ,最近几天行宽突然缩小,两边各1指,在1024*768下基本正常,在800*600下 75赫兹和85赫兹下行宽均不正常 更换了新的TIP122 还更换了2只634 都无效
显示器
求助
联想

网友:
测双阻尼二极管中点电压,看看是否小于15V,大于15V就检查这两个二极管是否正常。
检查一下行幅一下行幅调整电路是否有短路性故障。

网友:
更换行宽上的可调电阻后 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