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MS70F 缩屏

楼主(2007-10-06):
近日收到三台 神舟MS70F 17纯平显示器,一台左右缩屏,电脑开机时Windows画面会显示全屏,一进入桌面就剩下三分之一了,前面面板微调调到最大也就比三分之一大一点,不知道为什么?
这台显示器本来是开机无显示,经检查发现管尾板上有一集成严重发热,集成型号为:EH030AF LM1279AN,从同一型号修好的显示器上拆下同型号集成,焊到这台不显示的显示器后就出现缩屏这种情况。
我是新手,请各位高手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看看2次升压电路啊

网友:
LZ应该检查一下,整校电路和S型电路

网友:
行副小可以调,你看下二次电源吧,还有数据也可能出现这样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