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6600显卡故障

楼主(2007-10-06):
我的6600是AGP插槽的.
前些天开始在大型游戏时会有20秒左右的停顿,之后可以正常运行
此类现象持续大约有3天左右之后,开机时,有时能启动,有时启动不了
主板检测卡上显示25,把显卡拔下来,可以过25.
用一块9550插上,一切正常.
拿这块6600显卡插在另一块主板上有类似与120救护车的报警声.

我今天拿着显卡到一个芯片级维修的地方,修电脑的朋友说我的显卡没问题.
现在是显卡时好时坏,我也不知道该如何了
用6600玩WOW,1分钟就死机,再启动就要看运气,启动不起来的话,拔了显卡,再插上,有时候可以启动,有时候要插拔很多次才可以.
请教高手 这大概是什么问题.多谢!!

网友:
先看,再测你的显卡上面的元件有没有问题,上面也没有上面太多的元件,是不是上面的管有问题了,显卡工作的时候可以用手摸摸,看看哪个元件热,

网友:
什么地方都有可能坏,仔细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供电管不良
在电源好的机上可以,在差点的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