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打阻值判断桥好坏的疑问

楼主(2007-10-06):
比如说通过打AD线判断南桥的好坏,光打PCI的32条AD线就可以判断了吗?USB数据线不是也直接通南桥吗,那如果32条PCI的AD线都打了个遍,它们的阻值都正常,而忽略了USB的数据线的阻值不正常 那这样不就白忙了么?这么说通过打AD线判断南桥好坏,要将所有有通往南桥的AD线的测试点全部打个遍 ,阻值都正常南桥才是正常的,这样说对么?

网友:
没人关心新手么?

网友:
阻值不正常的话,就说明桥是有问题的
阻值正常的话,也不说明桥是好的, 你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打阻要看你是什么现象呀.如果你是USB有问题,当然你只需要打阻USB的相关线路呀.PCI设备不能用你就打PCI线.南桥内部的功能是分成块的.没必要什么都量.

网友:
只是一个判断手段而已,没有万能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认为直接打NB,SB旁边的电容来判断是最快的

网友:
这么说没有一个可以准确判断桥好坏的方法咯?

网友:
现在没有绝对的事情啊,电子电路不是别的啊,它是一环扣一环的

网友:
肯定只能有排除法+判断法才能仔细观察到桥拉..不管什么事都没绝对的

网友(2007-11-06):
这样方能不断进步!

网友:
怎么判断呢,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我也好想知道怎么判断桥的好坏

网友:
判断桥的好坏方法很多。一般情况下都是根据经验来判断。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打阻值什么的。

网友:
没有绝对的事
这只是一种方法~
如果你PCI阻值正常 USB阻值不正常还是南桥不良 不过是南桥内存的USB模块有问题~
有可能主板可以用 但是USB不能用!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