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hink Pad错误码对照表及解决办法

楼主(2007-10-06):
[
  ThinkPad错误码对照表及解决方法

(9413 本文内字数)
(1660 次阅读)

错误码及提示 出错部件及解决方法
10X
101: 中断失败
102: 时钟失败
103: 时间中断失败
104: 保护模式失败
105: 最后的 8042命令未接受
107: NMI 检测失败
108: 时钟总线检测失败
109: Low meg芯片选择检测 系统主板.nm

平面奇偶 检测内存
内存插槽
如果有接到电脑的扩展部件移除
系统主板

I/O奇偶 检测内存
扩展部件或端口复制器
系统主板.

11XX
1101: A类设备检测失败 串口设备
通讯接线
系统主板

12XX
1201: B类检测失败 系统主板 (红外)

即使设置了SuperVisor密码但没有设置硬盘密码
设置硬盘密码

硬盘密码与SuperVisor密码不相同 设置硬盘密码与SuperVisor密码相同

电池失效 检测备用电池
备用电池
系统主板.

时间和日期未设置 设置时间和日期
系统主板.

设备数据丢失 在屏幕上选择OK,然后设置时间和日期
备用电池
系统主板.

设置错误:先进行检测安装的设备列表再改变FRU部件 检测设备配置
硬盘驱动器
系统主板.

CRC1错, 停止了 POST任务. EEPROM 校验错.  系统主板

SuperVisor密码检验错  系统主板

EEPROM 失效 系统主板

17XX
1701: 硬盘控制器失败
1780, 1790: 硬盘0出错
1781, 1791: 硬盘1出错 硬盘驱动器
系统主板

提示输入SuperVisor密码时输入错误 输入正确的SuperVisor密码

开机密码检验错 进入BIOS设置中重置开机密码

非法的启动顺序 进入BIOS设置中重置启动顺序

186 1系统主板

EAIA 数据读取错误。 读取EEPROM 失败. 系统主板

非法的RFID 连续信息区域或CRC2错。 EEPROM校验错.  系统主板

非法的RFID 连续信息区域。 EEPROM校验错.  系统主板

电池电量极低错误 给电池充电
电池仓

RF天线被移除.  输入supervisor (超级)密码

笔记本被携带通过安全检测门 输入supervisor (超级)密码

安全保安硬件受到干扰 输入SuperVisor(超级)密码进入BIOS 设置工具, 选择Config, 选择 IBM Security Chip, 选择Clear IBM Security Chip 可清除这个错误
安全芯片
系统主板

安全保安硬件被移除 输入SuperVisor(超级)密码进入BIOS 设置工具, 选择Config, 选择 IBM Security Chip, 选择Clear IBM Security Chip 可清除这个错误
安全芯片
系统主板

非法的远程修改要求 远程配置安全保安芯片失败. 确认该操作重试.

01C8
多个Modem设备 - 移走其中一个按Esc继续. 移走一个MiniPCI Modem 卡或Modem子卡, 或者按Esc忽略该错误继续.
系统主板

01C9
多个网络类设备 - 移走其中一个按Esc继续. 移走一个MiniPCI Ethernet 卡或Ethernet子卡, 或者按Esc忽略该错误继续.
系统主板

硬盘错。 该硬盘非工作中。 重新安装该硬盘(拆卸)
在BIOS设置工具中恢复缺省设置
硬盘驱动器
系统主板

021x
键盘错 运行交互式的键盘和辅助输入设备的测试

监视器类型错误。 监视器类型与CMOS定义的不匹配. 在BIOS设置工具中恢复缺省设置

映射内存错。映射内存在offset nnnn出错. 系统主板

系统内存错。 系统内存在offset nnnn出错. 内存
系统主板

扩展内存错。 扩展内存在offset nnnn出错. 内存.
系统主板

系统电池错 -- 系统电池损坏 更换备用电池,运行IBM BIOS设置工具重置日期和时间。

系统CMOS 校验错 --缺省设置使用 更换备用电池,运行IBM BIOS设置工具重置日期和时间。

密码校验错 -- 密码被清除 进入IBM BIOS设置工具清除密码(Reset)

系统时间错 更换备用电池,运行IBM BIOS设置工具重置日期和时间。
系统主板

实时时钟错 更换备用电池,运行IBM BIOS设置工具重置日期和时间。
系统主板

日期和时间错。计算机有日期或时间未设置。 运行IBM BIOS设置工具重置日期和时间

启动不完整错误 -- 缺省设置使用 进入IBM BIOS 设置工具恢复缺省设置
内存.
系统主板

02B2
驱动器A不正确 磁盘驱动器

外接软盘驱动器

I/O 卡

02F4
EISA CMOS 不可写入 进入IBM BIOS 设置工具恢复缺省设置
更换备用电池
系统主板

02F5
内存测试失败 内存.
系统主板

02F6
软件 NMI失败 内存.
系统主板

02F7
Fail-safe timer NMI 失败 内存.
系统主板

接上的坞站不支持 关闭电脑然后移开它

未经授权的网卡插入 -- 装机然后移除miniPCI网卡.  移除miniPCI网卡.
系统主板

症状或错误 FRU或操作(注意顺序)
Device address conflict:设备地址冲突
在BIOS设置工具中恢复缺省设置
备用电池
系统主板

Allocation error for device:设备定位错误
在BIOS设置工具中恢复缺省设置
备用电池
系统主板

Failing bits:nnnn位失败
内存槽DIMM
系统主板

Invalid system configuration data:非法的系统配置数据
内存槽DIMM
系统主板

I/O device IRQ conflict:I/O设备IRQ冲突
在BIOS设置工具中恢复缺省设置
备用电池
系统主板

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没有操作系统
检查操作系统没有错误并且正确安装.
进入 IBM BIOS设置工具检查硬盘或软驱是否正确识别
复位硬盘
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软盘驱动器
硬盘驱动器
系统主板

Hibernation error:休眠错误
恢复系统设置到进入休眠之前的状态
如果内存容量更换了,重新制作休眠文件(删除c:下面的休眠文件再进入)

Fan error:风扇错误
风扇

Thermal sensing error:热感应错误
系统主板

根据IBM网站MIGR-4K2MCU文章编译 HOPE 2002.5.29

网友:
支持兄弟一下。顺便收下你的东西。

网友(2008-03-13):
这些资料好像还不是很全!
原来我在网上找到的好像比这里还多呢!